工控机故障排除方案(八)

楼主(2017-11-06):
5、因内存条故障而导致的频繁“死机”故障
由于内存条的工作频率越来越高,其发热量也随之升高,而稳定性也就要相对差一些了,通常内存条故障是指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损坏或不稳定等。如果工控内存插槽上插着着两个不同规格的内存,最好去掉一个,使用两个不同规格的内存也会导致死机。 如果您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经常出现与内存有关的非法操作等死机现象或直接提示注册表出错而重新启动机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内存条松动或有灰尘进行入到了内存插槽内,如果未发现异常您就要换一下内存条试试了,如果一切正常了那就说明内存条本身可能存在故障了。
6、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磁盘碎片太多也会导致“死机”故障 由于一些大型应用程序运行时需要大量的内存,如果物理内存不足就需要使用硬盘上的虚拟内存,此时如果硬盘的剩余空间太少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引起死机现象。另外,如果工控机长时间没有整理硬盘碎片的话也会使系统资源紧张而死机,当然,如果硬盘中的垃圾文件过多的话,也会造成硬盘寻找文件的困难而造成死机现象。此类故障的表现也是比较特殊的——通常都是在硬盘连续“疯狂”进行读、写盘操作时会突然定格或蓝屏死机。当然,NTFS磁盘文件格式会产生较少的磁盘碎片。所以系统盘一定要使用NTFS磁盘文件格式。
所以说,您最好是把虚拟内存设置到剩余空间比较大的分区中,而且要定期清理各种垃圾文件和定期整理磁盘碎片。
7、因硬盘故障而导致频繁“死机”故障
如果硬盘严重老化或在运行中受到震动或出现逻辑、物理坏道或出现坏扇区的话,那么工控机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频繁死机故障。至于处理方法最好是更换硬盘,如果只是逻辑错误的话还是可以用各种修复软件进行修复的。由于有些此类故障的故障点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发现的,所以如果进行“磁盘扫描程序”,也会排除此类故障。
工业显示器
8、因劣质配件而导致的频繁“死机”故障
此类故障多是由于使用了品质不良的板卡引起的,如果运行什么大型程序都死机的话,就要考虑更换一下电源试试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工控机内安装有大量的板卡,耗电很厉害,如果电源容量不足,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在出厂调试时一定要严格测试,以免日后出现问题。
9、随机启动的程序太多也会导致无故“死机”故障
此类死机故障比较特殊,因为这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无故死机。现场调试时,就是去喝个水的功夫来操作工控机就会造成死机、在关机时也可能会出现死机,不过好在此类死机故障并不会出现在启动时,所以还是比较好判断的。有人说此类故障只是在内存比较小的工控机中才会出现,但在实际维修中笔者发现在大内存的工控机上一样会出现,因为系统资源是多方面的(除内存资源外还包括缓存、GUI、CPU等资源),CPU和硬盘等也会因此而受不了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除了必需的数据库和录波分析软件,不要随机启动其他的任何程序。 另外,如果桌面上的图标过多或打开的窗口过多的话同样会出现无故死机故障,所以这一点一定也要注意避免,桌面上的图标和“快速启动栏”中的图标越少越好,其它的快捷方式您可放入到“开始”菜单中,通常“开始”菜单是没有什么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