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豁,eplanp82.7又不能识别office2016了

楼主(2017-11-06):
新买一块SSD,重新安装win10到SSD,又安装了一些必须软件,包括64位office2016,最后安装eplan p8 2.7,并授权正常,打开eplan,居然不能识别office2016,提示要64位office,本来就是安装的64位,重新安装系统前就用的64位office2016,都正常,太奇怪了。百度一下,发现这个现象还多如牛毛,都没有最终解决方案,大部分都是改安装64位office2013,官网帮助里面说的,

又重新下载这个组件,无法安装,又卸载office2016,可以正常安装组件,打开eplan,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再安装office2016(默认,自定义安装),就不能安装了,卸载Microsoft Access Runtime 组件,又可以安装office2016。

各位大咖,难道安装只有office2013才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刚才重新下载单独的64位office2016,安装后,eplan可以正常识别数据库了。

ed2k://|file|SW_DVD5_Office_Professional_Plus_2016_64Bit_ChnSimp_MLF_X20-42426.ISO|1123452928|31087A00FF67D4F5B4CBF4AA07C3433B|/

该版可以自定义安装。

网友A(2018-01-07):
请问这个office安装有什么要求吗?我装好EPLAN后装了office2013但是新建项目是无法找打项目模板,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8-03-14):
引用 楼主:
刚才重新下载单独的64位office2016,安装后,...

 请教有安装秘钥吗?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试试你的办法,看看行不行,先谢谢

网友D(2019-09-27):
学习,网上找了好多 都是32位的

网友E(2020-02-23):
有的版本的office2016,包括64位和32位的,自动安装时为了兼容性,会默认安装32位的,所以,安装时要自己选择64位的安装。

网友F(2020-04-16):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office安装有什么要求吗?我装好EPLAN...

在设置-选项-用户-目录里面改下路径,我的也是一样,换了系统重新安装软件后默认路径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路径自己手动改,后面画图就能找到了

网友G(2022-09-07):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office安装有什么要求吗?我装好EPLAN后装了office2013但是新建项目是无法找打项目模板,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OFFICE2016有SW开头和CN开头两种,只有SW开头的才能用Eplan

网友H(2023-09-11):
引用 楼主:
刚才重新下载单独的64位office2016,安装后,eplan可以正常识别数据库了。ed2k://|file|SW_DVD5_Office_Professional_Plus_2016_64Bit_...



非常感谢,EPLAN试了32位的、64位的,office也是试了32位的,64位的,试了N多次,匹配不起EPLAN,奇葩的是装了64位的Access,竟然还识别不了,无意中,搜索到你的评论,尝试了一下,这一版SW64位的Office,完美匹配,多谢你的分享,搞定了!

网友I: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