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机械手程序

楼主(2017-11-06):
 就是想问各位老师,如果要想当蓝色小球,到一定位置,传送带停止传送,机械手开始工作。想达成这个效果,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蓝色小球到达一定位置,可以用位移传感器(位置参数比较精确)或者用光电开关、 行程开关类检测元器件来给出小球到位信号,用此信号去中断传送带动作并启动机械手动作即可!

比较好实现的!

网友B:
多大的球,不是太小的话,用光电开光应该可以,金属球用感应开关也行。

网友C:
楼主是想做个组态动画吧?

实际应该这个控制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做个组态动画吧?实际应该这个控制好做

对的,想做个组态动画,就是不知道怎么做,菜鸟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小球到达一定位置,可以用位移传感器(位置参数比较精...

谢谢老师了,就是在组态中这段程序我写出来,发现运行不了,刚学这个比较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球,不是太小的话,用光电开光应该可以,金属球用感...

只是组态动画,用球代替物体的

网友D:
IF做个判断程序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做个判断程序就行了嘛

想请问下,老师有时间吗,我有些不懂得想请教你

网友E:
if  到位开关=1   then  传送带=0   and  机械手=1        是这个意思么??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  到位开关=1   then  传送带=0   ...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把图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好吗?谢谢

网友F:
用个光电开关,0到1跳变停止传输带工作,同时做个启动机械手的动作就行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光电开关,0到1跳变停止传输带工作,同时做个启动机...

 模拟时,冲突了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抽空帮忙看一下的、。

网友G(2019-10-29):
好资料谢谢老师分享辛苦了赞一个

网友H(2020-03-31):
好的字给我分了啦啦啦啦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好的字给我分了啦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