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5报警OCA无法启动

楼主(2017-11-06):
一台三垦ⅤM05一250k型变频器,用于吊装,负载接线拆掉了也报OCA,只要一驱动就报警,面板驱动也报警,万用表二极管档测P和u,v,w,正向压降0.333Ⅴ,反向0.6v向上渐涨,测X和U,Ⅴ,W,正向0.6Ⅴ向上渐涨,反向0.333Ⅴ,进线侧R,s,T正反向均正常(此方法测试不知正确否?本人新手).用户说本机换过两次ⅠGBT模块,都是显示OCA,于是将信将疑拆机()见图,绝缘板有烧黑痕迹,四号模块C极上的压铜板中空凸台烧没了,但客户说上次维修时就这样,修完好了一阵,逐无视之,指针万用表测ⅠGBT,仅Ⅴ组编号8号模块在测试中不能导通和截止的动作,而全部模块的CE,GC,GE的万用表测试均正常,因无条件进行耐压测试,抱着试试看心理逐换8号模块装复试机,故障依旧,u,v,w端测试如前,没办法又拆开检查,ⅠGBT都正常,6个驱动板在板比较测试了电容,电阻,三极管都差不多,请教坛内大师,是我测试方法错误还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需拆下驱动板原件测电容量?需要怎么去检查驱动板?指针万用表检查ⅠGBT准确吗?绝缘压板铜定位柱损坏可能压不实,但周边做了些绝缘处理,这个影响大吗?现在无从下手了,恳请坛内高手江湖救急,不吝赐教,,!

网友A:
都烧开糊了哟。那肯定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