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7-11-07):
在做一个小试验。负载为0.07欧500W的电阻,电源为直流5伏,中间用1平的导线连接,接通电源后,电阻温度不断升高,直到90度左右,且有散热风扇不断降温,导线没有多少温度,只有40度。

是不是低电压就不怕大电流了?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V=I*R, 哪来的谁怕谁?

网友B:
测量过电流吗?多少!电阻值不止0.07欧至少0.2欧以上,电阻值是电阻标称值吗,还是测量值?电阻丝在冷态时小于热态值,冷态测量值是偏小的。

网友C:
导线足够大,接点连接足够好时,有70A的电流,实际不会有那么大。1平方的导线通过这么大电流,40C°好像不对,还应该高。导线通过电流就要发热,与电压高低何干?

楼主(2018-05-16):
回复内容: 对:欣欣向荣-1测量过电流吗?多少!电阻值不止0.07欧至少0.2欧以...内容的回复! 电阻是买现成的标准的电阻。

网友D(2019-07-09):
应该很热才对啊 怀疑没有这么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