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传输到同一型号的plc出现通信故障

楼主(2017-11-07):
西门子200的PLC,型号是CPU224XP CN。

问题:1、上载出来发现几个子程序出现乱码。重新命名了下进行编译没有错误。

2、编译好了以后下载到同样型号的PLC,两个PLC型号一样。但是其Q点的灯不一样,一个灯多,一个少,但是其Q点输出点位都是相同的,不知道是不是正版和盗版的原因。然后改好的程序和新的PLC进行了比较,都没有问题了,但是下载之后新的PLC在拨码开关拨到RUN以后会出现RUN和STOP交替闪烁,再次说明PLC没有出现报警,只是RUN和STOP出现交替闪烁,然后通讯不上,想请问下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编程软件版本不同造成的

网友B:
输入法的字体或语言方面的问题,另外楼上的意见可能性很大,版本需得统一。

网友C:
编程软件版本需得统一

网友D:
再换个PLC试试

网友E:
编程软件版本问题吧

网友F:
山寨的PLC吧。

网友G:
本来只是软件兼容问题(高版本兼容低版本,反之不行;CN的PLC使用中文环境……)

你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真假PLC,山寨硬件又可能过来搅局……

使用SP9在中文环境下上传,上传时数据块、系统块、程序块都要选,看看情况。

网友H:
8楼回答很给力啊。我遇到CN中文环境的问题。

网友I:
什么问题都有,动手能力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只是软件兼容问题(高版本兼容低版本,反之不行;CN...

我最后用的是SP9的版本上载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无法显示中文,就算我把软件改成英文版还是不能显示,重新定义子程序名称为英文后,可以编译正常,但是下载进去还是出现RUN和STOP交替闪烁。目前只能怀疑是CPU本身不是同一类型

网友J:
你有些参数要修改对啊

网友K:
你怎么知道通讯不上,如果通讯不上你怎么下载的程序,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L:
换个PLC试试呢

网友M:
我就是来学技术的,学不会是不得走的

网友N:
这个问题可能是里面有些快锁了的,没有下全,里面的定义的东西只有原版的才可以,下载下来的都是指有英文的,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和西门子都一样的,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O(2018-01-02):
软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