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料位计

楼主(2017-11-07):
在大型微波炉内,里面的物料通过微波高温反应产生燃气和焦油,现在无法测量出炉体内的物料高度,急需一款料位计来解决此测量料位的难题,现在面临的难题如下。

1、测量部分不能吸收微波

2、测量部分耐高温至少500℃

3、测量部分必须耐腐蚀,因为炉体内会产生焦油

4、测量部分与传感器之间的密封性要好,金属部件之间接触的部分与炉体必须封闭隔绝,不能让微波进入金属部件相接触的部分,因为会产生火花

5、量程0-3000mm,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

急急急,感谢大家推荐,不胜感激!!

网友A:
1、“大型微波炉”?,,,有多大呢

        ?

         ?

          ?

2、不明白 。。。。。。

网友B:
我们以前在窑炉上使用过重锤料位计,液压缸第一个70kg的大锤子,每次加料用液压缸将锤子提起来,加完了之后再将锤子放下了,锤子碰到料位时停止下降,链条与重锤之间一直保持绷直状态,链条有个向上的拉力,是通过油缸上的平衡阀来调节的。

还是画个草图吧

大概就是这样,通过重锤带动链轮,链轮带动编码器,通过编码器检测出料位。

我们的炉体也是密封的正压燃烧的炉体,但是怎么做的密封我也没太注意。我这里只是给你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在窑炉上使用过重锤料位计,液压缸第一个70kg...

我也在考虑重锤料位计,但是密封问题没法解决,微波会进入重锤上面的机构内会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型微波炉”?,,,有多大呢        ? ...

直径650mm,长150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大型微波炉...直径650mm,长1500mm”

小罐测个小料位,

小菜一盘也,

说说你想花多钱,解决这事吧 。。。

网友A:
另外,

哥还蛮纳闷:

既然“直径650mm,长1500mm”,怎么要求料位计“量程0-3000mm”?

真真看不懂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大型微波...

你要能解决掉,钱不是问题;看准我的要求,你有方案的话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你要能解决掉,钱不是问题........

1、哥对赚钱,兴趣不大。

2、哥对看懂你那罐子,到底多粗多高,有兴趣。

3、你的那些要求,对你是严重问题,对哥不是,哥直接无视了

   哥问你“想花多钱”,是觉得:

       测量么,

       给穷人呢,一定要想出个,送温暖的穷办法

       给富人呢,倒不妨想些富办法,糟践钱儿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