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特殊故障求解

楼主(2017-11-07):
我公司在用45KW潜水泵,经绝缘摇表遥测三相对地为20兆欧,相间为0,但一送电就会将开关顶跳,开关显示两相短路,电流值分别为700多、600多和300多。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大可能是什么?

网友A:
恭喜你:你的潜水泵最大可能是烧了!

因为45W国内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实际上不管三角形接法或者星形接法,你这个从实际通电看基本是大电流2相绕组短路了,而导致短路无畏乎过热绝缘损坏跳弧导致导线熔化直通,潜水泵出水检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你的潜水泵最大可能是烧了!因为45W国内电机都...

 知道肯定是烧了,但绝缘怎么还有20兆欧呢?是匝间短路么?

网友B:
真有相间短路的可能,你把电机接线盒的短接片去掉,量一下相间绝缘,如果是相间短路可能是电机两头的绕组处短路了。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用万用表测量不准确的,但是你这个状况应该是轴承问题造成烧坏的

网友A:
相间短路不一定就会对地(对壳)短路,因为相间绝缘、对地绝缘不是一个东西!

45KW电机肯定是双层绕组了,一个槽内同时又不同相绕组,对地绝缘(下层绝缘)一般是一层黄黄蜡绸+一层青壳纸,但是相间绝缘通常就是一层黄壳纸或者青壳纸,而且对地绝缘紧贴铁芯,散热比相间绝缘好温度低,意味着比相间绝缘耐操

网友D:
哥们啊,电机三相绕组阻值很低的,怎么可以用绝缘表直接测电机绕组呢?那样会直接损坏电机绕组的。

网友E:
应该烧了。

网友F:
各位把问题看清楚,楼主说的是潜水泵,用摇表测绝缘,有问题吗?潜水泵的导线是塑料绝缘,浸在水中,依靠水冷却,轴承水润滑。

潜水泵电机只引出三根导线,没有接线盒。

角接电机,引出的三根导线之间电阻很小,测绝缘当然是零。但是,对地有20MΩ的绝缘电阻也挺奇怪的,一般情况电机还在水里时,对地绝缘几乎是零。

你的情况可能是轴承故障,电机轴被抱住。如果匝间短路,绕组要有破皮,泡在水里的导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就没了。

网友G:
潜水泵最大可能是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各位把问题看清楚,楼主说的是潜水泵,用摇表测绝缘,有问题吗?潜水泵的导线是塑料绝缘,浸在水中,依靠水冷却,轴承水润滑。潜水泵电机只引出三根导线,没有接线盒。角接电机,引出的三根导线之间电阻很小,测绝缘当然是零。但是,对地有20MΩ的绝缘电阻也挺奇怪的,一般情况电机还在水里时,对地绝缘几乎是零。你的情况可能是轴承故障,电机轴被抱住。如果匝间短路,绕组要有破皮,泡在水里的导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就没了。

潜水泵不一定只有一根线,

这台就是三根线,两根动力线,一根各种保护传感器线。

网友H:
1、泵被卡住,或者是水位不够,空泵--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2、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A:
常规低深度潜水泵内部一般都是充油的!充水的一般都是大潜深的,也就是俗称的深井泵

网友I:
这种情况,一般是绕组出问题了,因为轴承损坏如果绕组当时没毛病,电流不会这么大的,现在的电流不仅大还不平,无疑是绕组偏向一侧严重短路,才导致电流700,600,300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已不绝缘了,会不会电缆中间有接头绝缘损毁有短路的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J:
潜水泵可能是烧了

网友K:
潜水泵?匝间短路

网友L:
电机烧坏或者电机抱死堵转了

网友M:
不要争论了,掏出水泵就一切清楚了

网友N:
你把潜水泵拉出来,接线盒拆了把端子都拆掉直接量两相电阻,看是多少,估计是两相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