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PLC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17-11-07):
PLC与PC的设置如下图

网线是标准的,望各位大神献策

网友A(2018-06-14):
DNS不用写  电脑IP用192.168.1.250  同时以太网配置也需要设置

网友B(2018-09-19):
引用 网友A:
DNS不用写  电脑IP用192.168.1.250 ...

  1. 请问你使用PC与PLC 通过Ethernet连接成功过吗?

  2. “同时以太网配置也需要设置”,是指PC端还是PLC端的设置?能再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