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DP电缆为正品?

楼主(2017-11-07):
这是现场的照片,拔线的地方碰了了几下就断了下来,这种现象很普遍,一方面是由于工人拔线的时候弄伤了线芯,另一方面怀疑线芯的纯度和退火没做好,线芯过硬,才导致的线芯不经折。如何判断出电缆是否为正品,从外观上很难分辨出来。

网友A:
正想买,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B(2019-07-1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