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将一个模拟量的值根据要求的时间T1后记录下来显示在触摸屏画面上吗?

楼主(2017-11-07):
根据客户的要求需要将一个压力值根据生产时间的变化,需要将这个值在比如T1时间后读取出来,但是这个压力值是随着工作时间不停变化的,客户不需要触摸屏上的曲线记录,需要将这个时间的值给记录显示出来,有什么办法做吗?还是哪款PLC或者哪款触摸屏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需要什么硬件或软件吗?目前用的西门子1200PLC和西门子精简触摸屏,只能做到个历史数据记录,在触摸屏上做了个显示曲线,但客户不满意此方法,嫌麻烦,每次报警还需要去看时间查曲线,他想报错的时候把报错那个时候的压力值给直接反馈到触摸屏画面里,不知道西门子精智屏是否可以做到?换成1500PLC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A:
买个压力表,再买个压力变送器,再买个PLC的AD模块,然后就太简单了,如果需要实例可以给我留言,我用过三菱的4AD模块和信捷的4AD模块。

网友B:
定时数据存储,找一个DB块就可以了

网友C(2018-05-03):
楼主这是在发帖吗还是?

网友C:
楼主你这是求助还是准备建立讨论群

网友C:
建议你建立个讨论群

网友D:
据哈斯丢我会导致不能踩空间啊时代科技ash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