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怎么做计数

楼主(2017-11-07):
请教大侠,用屏内部的Rw作为寄存器,读取PLC的x信号来触发对Rw寄存器进行加计数,这样的宏指令怎么写呢,本人对宏指令几乎不懂,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好,RW为掉电保持型,LW为掉电不保持型。

   以RW10为例:

        宏指令:

宏指令执行方法设置:元件——PLC控制——新增。

测试效果:

网友A:
注意:short为16位,最大计数值为65535。若要存储更大数据,请将short i改为int 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RW为掉电保持型,LW为掉电不保持型。   以R...

谢谢!我试了下是可以了。只是我不是怎么明白其中的原理。恳请推荐一下怎么学基础。您有微信或qq可以请教吗。

网友B(2018-01-04):
会C语言就会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