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脚本求助

楼主(2017-11-08):
话说,显控AK系列的屏怎么写把触摸屏中LW1的数据传送到PLC的D1的脚本啊,帮助文件写的太笼统,看不明白啊,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显控软件界面左下角有传送,不需要接脚本,直接传送就可以了....不要谢我,请叫我雷锋

网友B(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C: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

网友D(2019-10-20):
我刚开始学习显控的触摸屏,主要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