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驱动电机

楼主(2017-11-08):
PLC发脉冲给私服驱动,脉冲数走完,就在私服电机停止的瞬间电机又转动的一点,就大神指点1、2

网友A:
是同向的转动还是反向的转动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向的转动还是反向的转动了一点?

是同向转动,是不是我私服驱动的那个参数没设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同向转动,是不是我私服驱动的那个参数没设好...

很可能是,驱动器带上负载后有没有自己整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是同向转动,...

没有,之前没有用过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