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漏保的问题

楼主(2017-11-08):
在培训的时候,有个学员提到,他在安装四极漏电保护器时,把零线直线短接,不经过漏保。这时,漏保就当一只普通闸刀使用,只是不能起到漏电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原理上解释不通啊!我的理解,这样的话,漏保应该会跳闸,而不能合闸。网上也有一个帖子,说的也是这种情况下不能起到漏电保护,但是没有解释原因。哪位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在培训的时候,有个学员提到,他在安装四极漏电保护器时,把零线直线短接,不经过漏保。这时,漏保就当一只普通闸刀使用,只是不能起到漏电保护。(如果这种状态就是个坏漏保)

错误!这漏保还是个正常的漏保只不过零线没接漏保,但可以当三线漏保用。当连接(相、零线)单相电器合上漏保立刻跳闸根本就合不了闸。当连接三相电器外壳接零线,工作正常漏电保护,当相线及电器内部有与零线或大地漏电到达额定的漏电电流立刻跳闸。

单相漏保与四线漏保保护原理还是一样的,就如同单相漏保的N端不接零线同样是直接连接零线合上开关立刻跳闸。四线漏保完全可以当三线漏保用或单相漏保用(这是个全能漏电保护器),但三线漏保不能用于单相(相、零线)漏电保护(因缺少零线安装的N端)。

楼主:
不是的,他说,换了其他的漏保也是这个样子。漏保是好的。

我的问题是,这个情况下,漏保可以合闸,所以才理解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漏电保护器的电子式漏电保护回路也是需要供电的,一般取自相线和零线,在缺少一相、或2相电压低至约几十伏时都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本例中,由于四极漏电保护器进线侧没有接上零线,漏电保护回路因没有电源而不工作,也就没有漏电保护功能了。漏电保护器正面或者侧面都有内部接线简图能看到保护电源取自哪里。楼主可以将漏电保护器进线侧接上零线,如果这时单相负荷送电时跳闸,就证明是这个原因。

电磁式漏电保护因为不需要电源,不会收到本例问题的影响。

网友C:
漏保一般要接零线的,才可以检测到电流是否平衡,一旦漏电产生,导致三相检测电流不平衡,漏电保护器就动作,从而切断电源,保护设备和人生安全。

网友D:
四线漏保,N短接,用于三相设备,正常使用,用于单相合不上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