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帮个忙

楼主(2017-11-08):
求将此图译成接线图 谢谢

网友A:
你是说要画出接线图,你一根一根对着接线?加我QQ,我帮你画出来。254489112

网友B:
一般说简单原理图可以当做接线图处理,接线图主要把线材规格标注,走向标明,位置标定就行

网友C:
这个和接线图区别应该不大,只要记得线号对应,按钮和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错不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接线图区别应该不大,只要记得线号对应,按钮和继电...

成套开关厂的 一直用的都是接线图  没用过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要画出接线图,你一根一根对着接线?加我QQ,我帮...

嗯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接线图区别应该不大,只要记得线号对应,按钮和继电...

一直都是接线图 这次非要用原理图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干啥

成套设备厂的  一直都是用接线图 这次要让用原理图 看不懂

网友E:
表示隔行如隔山,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F:
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驱动中间继电器,加自锁,3个指示灯各自串接一个接点,还有sa是什么来着,忘了,自己查资料去吧,不复杂还要实际接线图?

网友G:
表示隔行如隔山,一点都看不懂

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驱动中间继电器,加自锁,3个指示灯各自串接一个接点,还有sa是什么来着,忘了,自己查资料去吧,不复杂还要实际接线图?

网友H:
我就是来学技术的,学不会是不得走的

网友I:
这个其实可以直接接线了,本身很简单的二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