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这个问题估计你们也不懂

楼主(2017-11-08):
ABB机器人的robotstudio卸载了一次,重装后在使用smart组件的时候提示组件导入失败详见图,已经重装了好多次了,注册表也删了,大神告诉我这怎么办?

网友A:
格式化系统重新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系统重新安装即可!

格式化系统?你是说电脑系统吗?不然格式化哪个

网友B:
像这种大型软件一般都是新装的系统来安装成功率较高,一些杀毒软件或其它软件都会影响它的安装的完整性,如果真想细分析可以根据它的报警提示找找原因和对策,但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重新做系统,然后安装软件!

和你一样痛的领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大型软件一般都是新装的系统来安装成功率较高,一些杀毒软件或其它软件都会影响它的安装的完整性,如果真想细分析可以根据它的报警提示找找原因和对策,但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重新做系统,然后安装软件!和你一样痛的领悟啊!

对啊,我研究了两天了!还好老板不知道我两天净干了这些

网友C:
这也是正常工作内容,老板还不让?想当初安装西门子全套软件用了三天,正常!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像这种大型软件一般都...

网友D:
系统重新安装即可!何必这么复杂

网友E:
找台新電腦一切就搞定

不然就看個人是否有習慣定時備份系統

還原之前的備份試試看

网友F:
中文目录是个硬伤,换个目录名称

网友G(2018-02-09):
你是有多悲催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装失败过  中文目录 搞鬼呀 全英文目录就好了呀 我有 ABB官方下的 6.08的 还有破解

网友H(2018-03-14):
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两个星期,就觉得不服气,前后重装加重装电脑系统近10次,最后终于找到几个原因了。第一:造成这个的原因是进行了电脑体检或者杀毒,第二: 重装后未删除注册表或者继续用之前的安装包安装;第三:文件目录为中文目录,需要全英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