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关于FX5U的485问题求解疑

楼主(2017-11-08):
各位大佬。。。现在我们有6块单片机,与PLC通信都是用RS485通信的,只有一个三菱FX5U的PLC。我查了资料发现就算加485的通信模块也只能加2个,那如果我要跟6块单片机同时通信,用一个PLC加485通信模块要怎样才能做得到,谢谢各位~~~

网友A:
突然发现什么都下载不了,疯狂刷积分中

网友B:
6块单片机可不可设站号,三菱的485通讯是可以1对多的,如果可以设站号,那么,一台PLC,一个485通讯口就可以通讯了,  扣扣:  6021  368。

楼主:
感谢感谢!

引用 网友B:
6块单片机可不可设站号,三菱的485通讯是可以1对多的...

网友C:
485本来就是总线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