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6百多公斤的重量,需要多大扭力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7-11-08):
案例:需要 提升6百多公斤的重量,输出转速每分12转左右,之前用的是普通的4千瓦异步交流电机,配RV蜗轮蜗杆减速机1:100.现在想用伺服电机配RV减速机来代替使用,请问,我需要用到多少扭力的伺服电机呢?

理解回答:公式T(扭力/NM)=9550*P/N,其中P是电机的功率(KW),N是电机的转速。所以得出来的是:9550*4/1450=26.35NM。

也就是说按之前用的普通4KW电机扭力有26.35NM,尽管现在换成伺服电机,但是伺服电机的扭力也必须要有26.35NM才能满足需求.之后可以对照伺服电机的各个 型号,找到参数里面有扭力达26NM以上的便可使用。

我上面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A:
直接替换同功率同转速的伺服电机即可:同功率同转速的伺服电机,输出转矩铁定大于普通电机

网友B:
提升定位要求需要那么准的精度吗?如果精度不高,该用变频带电磁刹车电机用重力变频器控制,你的要求只是调速稳速控制运行不需要高精度定位,甚至于原来异步电机就能用,只是尾部冷却风叶拆了加个轴流风扇,原来的电机固定装置都不用换。重力提升变频控制好于伺服控制,停止时刹车刹住就可以了,伺服控制当速度为零时电机始终是带电的全部的扭矩吃在电机上,电机的电流会很大,控制也不容易还会引起震动调整不易,当停止供电时电机还是会往下溜同样需要刹车。27NM伺服电机要比原来的4KW异步电机大许多。固定装置就需要全部更改,有些得不偿失。

网友C:
伺服电机都是同步电机,估计速度回快一点,好药考虑你的配电、电机的安装形式等。大的私服电机价格可是很贵的,你真的要换吗?

网友D:
楼主理解可以说正确,扭力大于原电机扭力没问题,还要考虑更换以后电机安装尺寸配合问题。

网友E:
同功率的伺服电机更换就可以,不过安装座要改

网友F:
那么大功率的伺服电机,价格可相当不菲啊,你只是提升的话,不用伺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么大功率的伺服电机,价格可相当不菲啊,你只是提升的话...

4KW的国粹信捷伺服电机,也就是5K多

网友G:
重力提升变频控制好于伺服控制,停止时刹车刹住就可以了

网友H:
我就是来学技术的,学不会是不得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提升定位要求需要那么准的精度吗?如果精度不高,该用变频...

 确实是这么回事,抛开操作方面的原因,成本控制也是问题,如果要求更好的稳定性(电磁刹车会经常更换整流块,调整刹车间隙,更换刹车弹簧),可以把电磁刹车改装为气动刹车增加一个轴流风扇散热,气缸用大点,调压阀把压力调小,刹车方面几年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I:
你是在做西安吉米的项目吗???

网友J:
有专门驱动异步电机的伺服驱动器,在你原来的电机上加个编码器就可以。即可以控制位置又可以控制转速。像时光科技、超同步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