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安装的要点有哪些?

楼主(2017-11-09):
工业门厂家旭峰工业门的安装要点:

1.铝合金机匣横梁的安装:

安装工业门的铝合金机匣横梁时,请注意使之保持水平,误差不得超过1mm否则会导致工业门门体运行时出现力道不均匀的现象,从而导致机器寿命降低。

2.门体吊挂的安装:

安装时应使吊架装置的滑轮中心与工业门的门体处于平行状态,否则会缩短滑轮的寿命。吊挂装置的滑轮需要安装在工业门的动力梁上安装时请勿损坏动力梁内其他部件及导轨,否则会造成部件故障或发出噪音、异常声音等。

3.限位装置安装:

拧松限位器的安装螺栓把限位器装置嵌入到动力梁的导轨上。首先移动门体确定门体的开闭位置,然后确定限位器的位置。设定限位器装置的位置时,应该确保吊挂装置碰到限位器的胶垫后停止,然后用六角扳手拧紧安装螺栓。

4.控制系统的调整:

在正常情况下不用去调整,保持出厂设定为好,若是要调整的请按实际需要调整。在调整前请用手推动门体动扇次以保证门体可以平滑的开关。

根据门的开门方向设定左右切换开关。当是双开门时,开关设定在右。设定感应方式,当开关右侧时,设定为第一次感应方式,在左侧时,为二次感应方式。当门处于关闭状态后才打开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