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程序编写求助!

楼主(2017-11-09):
用螺旋扫描法对被测物进行测量,螺旋扫描运动由x轴直线运动和绕z轴旋转运动组成,并且每两个螺旋线间距相等,被测物如图所示,高度为0.2mm,直径20mm,已知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的单位采样间隔都为10μm请问Galil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两轴按照直线插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轴按照直线插补就是了.

您好!螺旋运动是由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合成,是采用直线和圆弧插补混合编程吗,还有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的速度是一定的,采样隔间也是确定的,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两轴按照直线插补就是了. 内...

重复一遍:两轴按照直线插补就是了.

不要把圆弧插补提出来添乱!

“旋转运动的单位采样间隔为10um”,旋转运动给了个直线坐标,这个要怎么理解?您这个描述的是渐开线的长度,是半径长度,还是圆弧长度?

是动态采样,还是停止采样?停止采样要停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您好!旋转运动的单位采样间隔10um,是指圆弧长度,整个采样过程是动态采样,直到测量完被测区域就停止

网友A:
在对准圆心后,以直线轴为主轴,设置两轴电子齿轮同步,根据渐开线的要求,设置两轴同步比。然后直线轴开始走,行程比10mm略大。这样可以走出整个轨迹,而取样点就比较麻烦了,取样间隔对于两轴来说,都是不均匀的,就只能逐点计算对应的坐标,然后用oc指令输出采样触发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准圆心后,以直线轴为主轴,设置两轴电子齿轮同步,根...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