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2编写程序提示

楼主(2017-11-09):
这两天编程完成后按F4之后会弹出这种弹窗,什么意思  以前都不许要确认什么的呀   貌似只要转换一下就行了,现在怎么又要编译,这是什么意思,哪位大神帮帮忙,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把模式改为监视写入模式(在线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把模式改为监视写入模式(在线修改)了

不是   是我新建程序的时候勾选了使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