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ttal空调alarm灯亮了

楼主(2017-11-09):
Rattal空调alarm灯亮了,空调无法制冷

楼主:
控制器没有代码

网友A:
1、滤网堵塞严重;

2、压缩机烧毁;

一般都是滤网堵塞,建议首先清理滤网

网友B:
压缩机烧毁

网友C:
压缩机有没的运行,有运行的话加冷媒下看看。

网友D:
检查滤网有无堵塞;另外检查一下风机有无问题

网友E:
检查步骤:1,压缩机是否运行;2,风扇是否运行;3,滤网堵塞否;4,最后加冷媒试试

网友F(2017-12-27):
熔断器、缺相、主板坏,故障灯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