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11-09):
  各位老师:

                  小弟一直弄不懂步进电机是怎样回原点的,比方讲机台停机时人为转动电机使其偏离原点位置,机台通电后,步进电机就会自动复位回原点;步进电机连接丝杆时有两个光电开关,连接转盘时有一个光电开关(机台上看到的);真诚求解?

THANKS!

网友A:
你可能还没入门,太简单了,你步进电机是PLC发脉冲控制的,每次启动程序里面写了程序,会往一个方向寻找原点,当挡住光电开关或者离开光电开关的时候停止发送脉冲,证明复位完成。(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需要处理,比如开机时电机位置处于光电开关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