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读取超时,急!

楼主(2017-11-09):
各位大神你们好,本人用LABVIEW 实时读取IO点,以及参数时,或者用QR来读,程序偶尔会报500ms的超时,有办法解决吗 ,困恼了好几天@刘岩利 刘工在的话,也请教下您。

网友A:
可以,或者说可能有改进的地方有:

1、pc是直接和控制器相连,还是通过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与控制卡相连?如果是通过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连接,而且网络上还有其它设备的话,其它设备之间的网络通讯有可能会影响pc与控制器之间的通讯效率。

2、pc上是否有病毒?病毒在没有爆发,默默传播的时候,也是会影响网络通讯效率的。

3、pc上是否有网络防火墙?这个东西也会拦截网络通讯,降低通讯效率

4、通讯线附近是否有大功率干扰源?是否采用了带屏蔽通讯线?

5、是否有多个设备(或者同一pc上的多个程序或者线程)同时与控制卡通讯?galil控制器虽然支持这种通讯方式,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尤其是使用QR指令的情况下,确实不能保证通讯效率。

暂时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或者说可能有改进的地方有:1、pc是直接和控制器...

    1.系统是win7 64位专业纯净版,无其他软件

    2.网线是屏蔽线,本人直接连到PC上,途中无其他线接触

    3.防火墙已经关闭

    4.就一台设备,一台PC,链接了一张卡(2143)

    5.实时用QR其实也就读取20多个点,用子程序#TCPERR 也会在此时运行

卡对网卡网口有什么要求吗?或者我用其他方式带QR会好点吗?

网友A:
对LABVIEW不了解,程序中是否甬道了多线程?

对网卡有什么要求,我同事确实有过这样的经验,某网络通讯速度很慢,换了一个网卡就好了,但是并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另外,对于网络通讯问题,有一种非常暴力的方式。是用一个叫做wireshark的软件,监视全部网口通讯内容,在出现问题后,检查记录,看看出问题前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LABVIEW不了解,程序中是否甬道了多线程?对网卡...

  1. 虽然是多线程,但是光用单线程实时读取数据也是会出现报错。读取数据对时间间隔或许有什么严格要求吗?

  2. 我也怀疑网卡的问题,因为插在我笔记本上就没出现报错,但是工控机时不时就会报错。但是换了台工控机也是一样,虽然品牌不同,但是系统和网口驱动一样

  3. 回头也暴力实时wireshark。  感谢刘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