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液压系统压力问题

楼主(2017-11-10):
现在有一台新做的液压机,液压泵出来有比例调压阀,换向阀,单向节流阀,油缸。油缸上下移动,下压时压工件,工件放平台上,平台下面有称重传感器。工作时不停的上下压工件。

问题是,冷机刚开始压力正常,用半小时后就开始压力下降,设定8000KG压力一个小时后就降到7600左右,就基本不降了,有400公斤的差。降的过程是十几二十公斤的降。

PLC没有做PID控制,直接输出一个0-10V模拟量给比例放大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8-01-08):
比例调压阀,是弹簧稳定的,稳定的时间过长,,,换一种快速反应的调压阀试试

网友B:
首先应该判断一下,0-10V的模拟量给比例阀放大器,看放大器驱动的比例阀,在半小时后有没有发生变化,排除电气的问题。在这,从液压系统分析一下,有没有溢流泄压,能否给出原理图,让大家分析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该判断一下,0-10V的模拟量给比例阀放大器,看...

问题解决了。是比例放大器的问题,可能是温度起来了,放大器电路漂移了。

换了另一款放大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