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的正确安装步骤有哪些?

楼主(2017-11-10):
工业门中的工业平移门主要用于工厂、车间、仓库等大门,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占地面积或空间从而提高空间使用率。而此工业门的安装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接下来就和旭峰小编一起看看工业门的正确安装步骤有哪些?

一、准备工作做好后,量门洞,核对尺寸,找出地面最高点,下导向轮到门板留0.5cm0.8cm间距,吊轨下口到门板留6cm距离,埋吊轨用卡件固定牢固并能确保所能承受门的重量,挂件根据门体的面积决定,大于10㎡的挂件间距是60cm-80cm之间,小于10㎡的门体间距是80cm-100cm,吊轨两端空出15cm20cm,挂件使用国标¢10的膨胀螺丝,墙体空心时,使用穿墙杆,钢构采用焊接,使用5*5角铁做架子,埋好吊轨吊轨的水平误差在5mm之内。

二、挂门板门板上的螺杆上放置两个垫片两个螺母,套在门板上,门板挂上后,调节工业门门体的垂直平衡,下面的间距控制在0.5cm0.8cm之间,如果是双开使两块门板平衡,以门洞的中心距离定好上定位;

三、埋下导向轮,门洞边以外5cm中心埋好第一个导向轮,再埋第二个导向轮,根据门板宽度60%埋好,中铤焊接在左边,装好地插销,突出包边2mm,焊接距离在50cm左右,拉手装在离地面130cm高度,铁拉手装门内边离地面120cm高度,插销焊在中鋌的门板内包边上,锁扣装在拉手下端5cm处,门板两端要保持平衡;

四、检验工业门门体的运行情况,吊轮处上油,还有在焊接处突出的地方需要打磨光滑,刷好油漆;

五、装挡板挡板的架子根据挂件决定,几个挂件就需要几个架子,挡板需要平衡垂直美观;

六、安装工作完毕后,打扫好现场卫生,整理好工具带回。

网友A:
谢谢,说的很实用,到时候自己安装肯定有用,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