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电气安装常见缺陷的防治

楼主(2017-11-10):
  室内电气安装工程中,经常因为一些缺陷而影响施工质量,因此,对该类缺陷的预防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塑料管线敷设

    1、常见缺陷

    接口不严密,有漏水、渗水现象;现浇板内配管时出现管、盒内漏浆、堵塞,造成剔凿混凝土的后果;煨弯处出现扁、凹、裂等。2、缺陷原因

    接口处渗水是因为接口处未加套;管或承插口做得太短,又未涂粘结剂,只用黑胶布或塑料带包缠,而未按规程施工。PVC管煨弯时未加热或加热不均匀,造成管路扁、凹、裂现象。

    3、预防处理

    (1)购置PVC管时,须同时购置相应的接头、螺接等附件,以及适应不同管径的冷弯弹簧,以备煨弯时使用。

    (2)管与管连接一定要用接头并涂粘结剂,管与盒连接应用螺接并涂粘结剂。

    (3)现浇板内配管时,应将接头、盒分别用扎筋固定,盒内填满锯屑或纸片,以防浇筑时接头脱落、盒内灌浆,造成管路堵塞。

    (4)煨弯时,使用与管径匹配的冷弯弹簧,必要时可将煨弯处局部均匀加热,均匀用力,弯成所需弧度,减少出现扁、凹、裂现象。

    二、箱与盒安装

    1、常缺缺陷

    箱、盒安装标高不一致;箱、盒开孔不整齐;铁箱变形;现浇板内箱、盒移位;安装电器后,箱、盒内脏物未清除干净。

    2、预防处理

    (1)严格按照室内地面标高确定箱、盒标高。

    (2)铁箱、盒开孔严禁使用电气焊,应用专用工具打孔,防箱、盒变形。

    (3)现浇板内箱、盒应先装稳,以防浇筑混凝土时箱、盒移位。

    (4)穿线前,先将箱、盒内灰渣清除,以保证箱、盒内干净。

    三、管内穿线及导线连接

    1、常见缺陷

    先穿线后戴护口或根本不戴护口;导线背扣或死扣;损伤绝缘层;相线末进开关;未按相色配线;线芯损伤,导线接头焊接不饱满或漏焊,导线压接不牢固等。

    2、预防处理

    (1)认真查阅图纸,按照电气系统图的分相要求配线。一般规定:相线A、B、C分别为黄色、绿色、红色、零线为浅蓝色,PE保护线为黄绿相间花色。据此穿线,既可保证分相准确,又可避免相线、零线和保护线间的混淆。

    (2)穿线前应严格戴好护口,放线时严禁导线在地面任意拖拉,最好用放线车,以防导线背扣。

    (3)剥除约缘层应用专用剥线钳,以免损伤芯线。

    (4)导线接头必须焊接应饱满,所有接头应全部检查。

    (5)多肌导线连接设备、器具时,应使用压线端子的,不能使用压线端子的,应将多股导线拧紧搪锡后再压接。

    (6)导线压接应牢固可靠,防止因松动出现脱落或接触电阻增大而打火。

    四、吊链式日光灯的安装

    1、常见缺陷

    灯具不整齐,高度不一致;吊链上下档距不一致,出现梯形;灯具漆皮被划伤等。

    2、预防处理

    (1)配线定位时,先弹十字中心线,必要时,可加装灯位调节板。

    (2)吊灯安装完毕,拉一水平线测定中心位置,使灯具成行、高低一致。

    (3)遇见灯具档距不一致的状况,应纺一改变灯架吊环间距,使吊链上下一致。

    (4)灯具外包装不宜过早拆除,以免在储运、安装过程中划伤灯具漆皮。

    五、花灯及组合灯具的安装

    1、常见缺陷

    灯具金属花架带电;安装不牢固,甚至脱落;灯位不准或不对称;吊灯法兰盖不住孔洞而影响美观;在木结构吊顶下安装组合式吸顶灯,防火处理不当,有烧焦木顶板现象等。

    2、缺陷原因

    (1)高级花饰灯具功率大,灯泡温度高,使用过程中因导线被烤而过早老化,致使约缘损坏而金属构件长期带电。

    (2)预埋吊钩过小或没有足够的安全系数,造成灯具脱落。在木结构吊顶下安装吸顶灯而未留气孔,开灯时间过长后,灯泡产生的温度越积越高,使木结构碳化,当达到一温度后,易起火燃烧。

    (3)安装线路确定灯位时,没有参阅土建工程建筑装饰图,易出现灯位不准或不对称;土建施工时,灯位开孔过大等。

    3、预防处理

    (1)花饰灯具的金属构件应接入保护线。花灯吊钩加工成型后要镀锌处理,并能悬挂花灯自重6倍的重物,吊钩安装要做到绝对安全可靠。

    (2)加强图纸会审,施工中各专业应密切配合,凡在木结构上安装的吸顶灯具。均应做到隔热防火处理。

    (3)在以装饰为主的施工中,应根据装饰图核准灯具尺寸和分格中心,定出灯位,安装吊钩。

    (4)在顶板安装灯群及吊式花灯时,应先做好灯位中心线,在吊顶夹板上开灯位孔洞时,应先钻一小孔,小孔对准灯头盒,待吊顶夹板钉上后,再根据花灯法兰盘大小扩孔,以保证法兰盖住孔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