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跟驱动器怎么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7-11-10):
各位前辈,我是新入行的新手,问一点小白的问题,我们用到的步进电机跟驱动器怎么匹配,下面是我个人的理解,请指教

   1.各品牌的驱动器与各品牌的步进电机可以混合使用,供电电源跟供电电压可以达到电机的要求就行

   2.如果驱动器的供电电流过高会让电机温度过高,电压不超过驱动器的额定电压就可以

   3.但是电机怎么选了,电机选多大的力矩,才能 匹配我使用的力度?有什么方法算吗?选力矩过大的是不是只是成本的影响?

    4.电机每次回位不准是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选型及选型不好是不是只有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A:
   1.各品牌的驱动器与各品牌的步进电机可以混合使用,供电电源跟供电电压可以达到电机的要求就行

常见步进电机是两相的,也有三相的,和五相的,相数要对得上.

   2.如果驱动器的供电电流过高会让电机温度过高,电压不超过驱动器的额定电压就可以

大部分驱动器的输出电流是可设置的。当然,如果电机太小/驱动器太大,可能设置到最小也还是过高。电机其实也有最大电压,驱动器供电的电源电压最好也不要超过电机的耐压,不过,一般来说,即使超过了,不把电机的转速用到极限,也不一定出事。

   3.但是电机怎么选了,电机选多大的力矩,才能 匹配我使用的力度?有什么方法算吗?选力矩过大的是不是只是成本的影响?

看你的负载大小、传动的机械结构,运动的方向(水平的还是竖直的),不同的机械结构有不同的公式可以参考。

除了成本之外,还有电机的重量和体积,有时这也是个代价。

    4.电机每次回位不准是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电气的:控制脉冲信号被干扰

机械的:传动环节有打滑、变形

综合的:电机力量不足,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