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控制安川伺服,改变脉冲,电机转速不变

楼主(2017-11-10):
请问为什么我改变三菱plc的输出脉冲频率后,安川电机的速度没有变啊,但是转的时间长度变了

网友A:
V=S/T.   V是频率,S是发的脉冲数,增大V,T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T.   V是频率,S是发的脉冲数,增大V,T变小

我也这么想的,可是为什么转速却没有变,安川伺服有调节接受脉冲频率的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