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SQLUpdate问题

楼主(2017-11-10):
SQLUpdate使用,提示说缺少挂号,代码如下

SQLUpdate( DeviceID, "Table1", "readbind","构件编号='"+\\本站点\构件编号test+"'" );

不知哪里的问题,求解

楼主:
不用变量没有问题,引用变量貌似格式不对,但是和范例一样,又看不出哪里问题

网友A(2023-03-20):
条件表达式写的不对。

1.条件表达式是一个字符串;

2.如果变量是字符串的话,需要两边加上单引号;

3.表达式分成3部分,各部分用+连接起来。第一部分字符串 (构件编号=‘),变量名+=+左单引号,再用双引号包围;

第二部分:定义的字符串变量;

第三部分:右单引号字符,用双引号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