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项目大概收费多少?

楼主(2017-11-10):
一个真空加热的项目,硬件接线什么的客户以及弄好了,需要我做的部分是PLC程序、触摸屏组态,以及后期的调试。

1.项目当中输入点30个,输出点50个,主要是连锁的顺序启动停止以及设备之间的互锁、故障处理

2.S7 1200要通过自由口通讯读取真空仪表的数据.

3.触摸屏除了常规的故障显示、手动自动等之外就是要有数据归档以及输出报表到U盘的功能

请问一下:这样的项目收多少钱比较好?

网友A:
硬件接线什么的客户以及弄好了,这个不要全信。要是我不上万不动手的。

网友B:
过程控制简单,主要是逻辑控制,PLC和出触摸屏编程3000元。

网友C:
10000 10000 10000

网友D:
收到了,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E:
应该在1万到1万5之间。这种项目,干起来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时间是在等待中度过。真正干活的时间其实用不了多少。

还有,在调试过程中,是不是需要增加功能,接线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机械方面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地方,气动,液压,机械的配合是否会造成时间的耽搁等,这些都是未知数。

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至少是1万起步

网友A:
楼主1万包下来给2楼做,做好了再给他1000奖金。纯赚6000元划算的。

网友F:
1W至少的,1W5最好,

网友G:
感觉硬接线的话应该提出让客户配合随时改线,估计会有错误的,工期紧张程序,觉得最少10000可以考虑。

网友E:
2楼说的是理想情况下:去了就干,2天干完,干完就撤。一点时间不耽误,完全顺利的理想状态。

网友H:
3000做的话就太少了。再说过程中肯定有线要换,还有有可能线不对要检查,这些工作肯定是自己去做,再加上配合那边设备机械,很花时间的。

我也做过类似的事,当时说线都接好了,200的PLC,只有点传感器线接上去就行,后来电柜线都有很多改了,都是我自己改的,那边没人会。输入输出总共四五十点,一个模拟输入一个模拟输出,都是逻辑控制,一个伺服,一个步进做开环定位控制,程序大小有9K多。收费4千,总共花了大概五六天的时间吧,感觉老亏啊。

网友I:
软件费用大概4000,现场调试这个系统顺利的话估计也得5天,现场调试没有500块一天鬼都不做,不可预测的风险估计3天费用,旅差和住宿费用,这些是不开票的基本费用

网友J:
刚刚完成一个类似项目:25K,不开票

网友K:
当然看你本事啊越多越好

网友L:
千万不要相信客户线也接好,到时你程序都写好后动作有问题,万一少接了一根线,万一那根线接错了,啧啧...老老实实的查线、查线、查线吧,嘿嘿..调试过程你懂得,什么问题都会有,线不是你接的慢慢查吧。1W5,不要丢了工程师的气节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千万不要相信客户线也接好,到时你程序都写好后动作有问题...

确实是,很多类似的例子都是说现场都搞定了,只需要你写程序,但是到了现场才发现很多信号都是错的,接线错误,需要现场排查修改,而且后期的维护也是个未知数,运气不好的话,后面来回维护几次成本也蛮高的,所以3000肯定是不行的,15000差不多,我之前有个同事业务给别人写程序,一套四五万呢

网友N:
和前辈们学习经验

网友O:
熟悉工艺需要两天,规划程序和编写程序最少一周,况且不知道真空表是什么协议,如果是自有协议通讯又要几天时间,触摸屏还要一周,虽然是小项目,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找一个技术差点的给5k不一定能干好,技术好点的一天给500,这个项目最少要给1万。这个钱还包括了售后服务。如果单纯的只是在厂里做好,不到现场调试的话6000还差不多。

网友P:
和前辈们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Q:
检查线路一个上午吧

网友R:
真心不晓得,还有这么多道道

网友S:
8千到1万5之间吧。看后续维护情况。如果过后可以不理,可以少些。

网友T:
客户说接好了,但实际测试时很可能会发生各种问题,如果有人配合接线的话,可以考虑收费8000.

网友U:
看看甲方的态度和实力了。你自己多考虑吧,以后还有业务的话最好把对方的提成要出来。2万,自己1.5,对方0.5

网友V:
至少1万元, 不包含配合调试的差旅费,还要约束好配合调试的最长工期,超期如何补充报酬, 这种项目有时现场情况复杂, 有时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导致调试周期长,。

不要把我们自己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卖成白菜价!

网友W:
随便查根线就能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

网友X:
最起码1万五

网友Y(2018-02-09):
谁都不服就服你 哈哈哈

引用 网友A:
楼主1万包下来给2楼做,做好了再给他1000奖金。纯赚...

网友Z:
包下来,给2楼做,这个价格绝对不好找

网友AA:
如果不用出差,17k左右,留2k的空间给他还价或给回扣。

出差的话,25k

网友AB(2018-03-19):
积分不够乱顶来凑

网友AC:
这个项目有点复杂

网友AD:
也在犹豫中,手头有个恒压供水多钱去做呢……

网友AE: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AF(2020-03-28):
引用 网友B:
过程控制简单,主要是逻辑控制,PLC和出触摸屏编程30...

拉低市场价格    买忙活

网友AF:
引用 网友V:
至少1万元, 不包含配合调试的差旅费,还要约束好配合调...

说得对   卖白菜就没意思了

网友AG:
一般来说,软件1000  1500  1500   现场一天400    不要说什么线都好了   那都是坑  你肯定会搞线路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AA:
如果不用出差,17k左右,留2k的空间给他还价或给回扣...

这个价还算差不多。其他低于这个价的,你们是来赚钱的吗?还是来混日子的?

网友AI:
刚刚完成一个类似项目:25K,不<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