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常用小技巧

楼主(2017-11-10):
1、前面板在运行按钮那一排的右侧有组合和取消组合按钮,多控件一起可以组合,还可以养成不同控件形成簇的习惯。

2、查看-》工具选板,最下面是颜色板,可以修改控件风格。

3、每当设计完一个前面板,需要定制大小,在文件-》vi属性里可以设置前面板大小,运行时位置,风格等。

4、每当不知道应该输入什么类型时,右键创建常量进行参考。

5、帮助和范例很有用!

6、前面板调用子vi的问题,先创建容器控件,然后再显示并要运行函数。至于容器内如何去掉滚动条,必须有两个条件:

a、子vi在vi属性中要设计滚动条风格(自定义按钮);

b、必须要运行该函数。

7、当需要弹出简单对话框时,可以直接调用应用程序封装的函数。

8、布尔转数字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和创建数组函数结合,可以实现类似于3-8译码器的判断部分非常简便。

9、对于按钮,如果是电平触发,用if就行。如果是边沿触发,要用事件结构(值改变)。

10、在一个主线程内,while结构必须放在事件结构外,就会一直在等。如果不想因此造成死机等待,有以下方案:

a、设置超时事件,比如设置50,那么在50ms内如果没有触发事件结构,那么将执行超时事件中的程序;

b、(推荐)一个while就是一个线程,如果需要事件结构介入,那么可以把其他服务程序放到另外一个while循环中,事件结构单独一个循环,实现多线程效果(并行)。

11、涉及网络编程问题,先保证把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关了,然后能ping到。本地可先用localhost测试。

12、其实电平触发也可以用事件结构,但我用“健按下”和“健释放”都没反应,只能用“值改变”并在其中加入if判断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