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转转子流量计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11-10):
、仪表开箱检查无误后取出填充物,仪表应垂直安装在无震动的管道上;如需水平安装,订货时应另加说

明。仪表中心线与铅垂线的夹角不应超过

°

。安装时仪表的直管段长度应大于

倍仪表口径,以消除涡流影

响。

新装管道在仪表安装前应将新管道冲洗干净,

如果被测介质含有颗粒杂质或气泡,

则应在仪表上游安装

过滤装置或设置排气口,安装时流体必须从下向上流动,若流体从上向下流动,则仪表不能工作。如被测介质

是脉动流,则应在下游设置适当尺寸缓冲装置,如稳压罐等以消除脉动。

、为了便于检查仪表零点和拆装维修与调试,应在仪表上、下游安装截止阀和旁通阀。

、一次仪表按规定安装好后,应先关闭仪表上、下游截止阀;再检查一次仪表同二次仪表接线,无误后,

开启二次仪表电源则瞬时流量应显示为零。如要正常使用,则应先开启上游阀呈全开后,用流量计下游调节阀

由小到大缓慢调节流量,则瞬时流量应有变化。停止工作时,则应先关闭上游阀门、然后关闭下游调节阀。

(1)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所测流体自下而上经流量计,进出口保证有5倍仪表口径的直管段,对于新安装的管路,流量计安装前应将管道冲洗干净。
(2)为便于检修和更换流量计,在仪表安装时需接旁道管路。
(3)在流量计上游应安装阀门,在下游5~10倍仪表口径处安装流量调节阀。对于小口径仪表在上游应安装过滤器,若被测介质中含有磁性物质,则应在流量计前安装磁过滤器。
(4)当被测介质较脏时,应及时清洗管子与浮子。
(5)金属转子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一般为215级,当要求测量准确度较高时,则不宜选择金属转子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