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及表现(一)

楼主(2017-11-10):
1三相电压不平衡

    如果三相电压不平衡,电动机内就有逆序电流和逆序磁场存在,产生较大的逆序转矩,造成电动机三相电流分配不平衡,使某相绕组电流增大。当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达5%时,可使电动机相电流超过正常值的20%以上。三相电压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1)变压器三相绕组中某相发生异常,输送不对称电源电压。

    (2)输电线路长,导线截面大小不均,阻抗压降不同,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    (3)动力、照明混合共用,其中单相负载多,如:家用电器、电炉、焊机等过于集中于某一相或某二相,造成各相用电负荷分布不均,使供电电压、电流不平衡。 2负载过重

    电动机处于过载运行状态,尤其是起动时,电动机定、转子电流增大发热。时间略长,极易出现绕组电流不平衡现象。负载过重主要表现在:     (1)皮带、齿轮等传动机构过紧或过松。     (2)联轴机件歪斜,传动机构有异物卡住。

    (3)润滑油干涩,轴承卡壳,机械锈死(其中包括电动机本身机械故障)。     (4)电压过高或过低,使损耗增加。

    (5)负载搭配不当,电动机额定功率小于实际负载。 3定子、转子经组故障

      定子绕组出现匝间短路、局部接地、断路等,都会引起走子绕组中某一相或其二根电流过大,使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走子、转子绕组故障表现在:     (1)定于内膛有灰尘、杂物、硬性创伤,造成匝间短路。 (2)定子绕组某相断路。

(3)定子绕组受潮,有漏电流现象。

    (4)轴承、转子受损变形,转子与走子绕组相擦。     (5)鼠笼式转子绕组断条焊裂,产生不稳定电流。 4操作、维护不当

    操作人员不能定期做好电气设备的检查保养工作,是人为造成电动机漏电、缺相运行,产生不平衡电流的主要因素。     操作维护不当主要表现在:

    (1)操作安装人员将相、零线接反。     (2)进线与接线盒相碰,有漏电流。

    (3)各连接开关、触点松脱、氧化等原因造成缺相现象。     (4)频繁起动,起动时间过长或过短,造成熔丝断相。

(5)长期使用,缺少保养,使电动机衰老,局部绝缘退化。

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可能会发生电机的绝缘击穿。是否击穿看电机绕组中的电流大小,电机启动时候启动冲击电流很大,此时发生击穿的可能性较大,但是不绝对,这跟电流的大小、绝缘等级等有关。三相电流不平衡肯定会产生电机转矩的不稳定。

   产生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电机三相绕组不平衡造成,这当中跟电机的制造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A: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B:
感谢分享,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