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故障排除方案(九)

楼主(2017-11-10):
第二类情况:在进行了某种操作或发生某突发事件后,就频繁出现死机故障或根本就无法正常使用工控机了。
1、在对BIOS设置进行了修改后出现“死机”故障
有时运行人员为了提高系统的性能往往对硬盘参数设置、模式设置、内存参数、CPU参数等设置进行了某些错误的设置,轻则系统变得不稳定而频繁死机,重则根本就进入不了WINDOWS系统了,更有甚者干脆就开不了机了。
对于无法再开机的工控机来说通常只要清除BIOS设置就行了,在BIOS里选择“Load fail-safe Defaults(最低性能)”或者“Load optimized Defaults(最高性能)”;对于在进入WINDOWS时就死机或经常要求您进入“安全模式”,这时就要查看一下BIOS中有关硬盘和CPU的设置了,另外,如果将没有ECC功能的内存的ECC功能打开的话同样会因内存错误而造成死机,这时可做相应的修改或干脆恢复默认值。
2、在添加安装完某硬件或更新某硬件的驱动程序后出现频繁“死机”故障 对于第一类情况来说,通常是发生了设备冲突问题,如中断、DMA、端口、I/O等出现冲突。 对于第二类情况来说,所安装的硬件驱动程序有兼容性问题。可能是这个硬件设备新安装的驱动程序因和另一个设备的驱动程序存在冲突、新驱动程序本身存在问题、新驱动程序与系统的某个文件存在版本冲突;安装了别的操作系统下的驱动程序(比如把FOR xp的驱动安装到了2000操作系统中)以致于发生死机故障。由于引发该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多,所以要做相应的解决方法,比如:以“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进行相应的查看和设置。或者卸载这个驱动,安装经过微软认证的驱动程序。安装后在硬件驱动程序版本里边有“数字签名程序:Microsoft Window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Publisher”字样。。
3、在安装完某个软件后只要运行某软件或使用某硬件时就会出现“死机”现象
所安装的软件有兼容性问题(例如:可能是测试版本),和其他软件或者这个版本的操作系统有冲突。例如某些个人版软件不适合安装在服务器版操作系统上,强行安装会出现此类问题。
卸载导致蓝屏的软件,或者安装该软件和操作系统兼容性好的版本。通常是在安装了某个对系统要求非常严格的软件后才会出现此类故障。最好不要安装这个软件。如果必须要安装,可以试试使用其它的非测试版本,兼容性好的同类软件。 当然,有一些软件是因为本身的某个重要文件已损坏才会导致死机现象,该类情况多见于以前使用正常,但经过一个突发事件后就出现问题了的机器上,这时只要卸载该软件并重新安装一次就可以了。 注意:如果在安装完一个新的硬件设备后出现死机现象,也可能是由于该新硬件与原已存在的某个软件存在兼容问题。
4、对操作系统进行了某项设置后就频繁出现“死机”故障 对操作系统进行了某项错误的设置后经常会出现死机故障,比如把虚拟内存的大小设置得过小也会导致在运行大型程序时死机。由于此类故障原因非常好查找——检查虚拟内存时改为“让Windows 管理”也就可以了。 另外,出厂时必须把硬盘的休眠功能关闭;在电源管理里边把能造成硬盘关闭的电源使用方案全部删除。工控机大部分时间工作在不经常读、写硬盘的情况下,这样的设置有时也会造成数据上传时硬盘停止响应而死机。
5、在升级更新操作系统后或更换大容量硬盘后,因内存容量不够而导致“死机”故障 Windows 2000 和大容量的硬盘对物理内存都有更高的要求,如果内存容量不够大的话,就会因此而发生死机故障,而且该死机现象通常是没有什么规律的,通常表现多是蓝屏死机。
在理论上内存容量应不小于硬盘容量的0.3~1%,如果内存容量不能达到这个比例的话,需要把内存进行相应的扩容。
6、人为地把某动态链接库文件、系统的初始化文件、系统文件误删除后导致系统“死机”或无法启动
扩展名为DLL的文件就是动态链接库文件,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文件从性质上来讲是属于共享类文件——即一个DLL文件可能会有多个软件在运行时需要调用它;Windows 2000系统在启动时需要有boot.ini和一些虚拟设备驱动等文件,如果这些文件被误删除或遭破坏的话,那么您就进不了Windows了,除非使用Ghost恢复或者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A: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大家一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