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DP耦合器组网注意点

楼主(2017-11-10):
1、硬件设置

l       DP接线

DP头接线处和DP线分为红色和绿色,按照颜色一一对应即可。

注意: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接头终端电阻为ON,中间接头终端电阻为OFF。

l       电源供电(端子PS1PS2

分别把DC 24V 连接到PS1、PS2 供电端子,可以使Coupler获取两个各自独立的电源供电,此时电源供电是冗余的,network1电源失效后自动切换到network2电源供电。

注意:若仅提供一个24V电源,建议连接到PS2。

l       DIAdata validity indication

DIA是I/O数据有效性校验。DIA ONdp1):网络1input=网络2output使能LSB校验位;DIAdp2):网络2input=网络1output使能LSB校验位。DP1DP2DIA全部拨至ON

注意:当选择“ON”时,组态输入字节时不能使用第一个字节中的第一位。建议使用数据有效性时不用第一个字节。

l       ADDR

此开关的位置决定ProFibus地址由拨扭设置还是由Step 7 中设置。=OFF地址由拨扭设置;=ON由Step 7设置,ProFibus地址从非易失性存储器中获取。一般情况下,ADDR全部拨至“ON”。

注意:使用拨扭设置的新地址需要重新上电后才有效,使用Step 7 分配地址时必须使用“Assign ProFibus Ddress”才能更改地址;

l       PS

此开关选择“ON”,可以使DP Coupler 知道哪个网络的24V电源连接到供电端子,也可以使用诊断功能是否供电电源失效。

注意:Coupler若只连接来自ProFibus1网络的24 V(ON1亮),或只连接来自profibus2网络的24 V(on2亮),或两路同时连接(on1 on2均点亮),以上三种情况均可以正常工作并进行数据交互。

2、软件设置

l       设置环境

安装Step 7编程环境, V5.3或更高版本中已经安装了GSD files,可以在“net componet”中直接找到,若低版本的则需要下载GSD文件并安装。

l       硬件组态

打开Step 7软件,新建一个工程项目文件,命令为“Test1”,在项目下插入一个S7-300站,如下图所示:

双击插入的S7-300站的“Hardware”,打开硬件组态,在硬件组态界面分别插入机架,网络行规为“DP”,波特率为“12Mbps”,从硬件目录中将DP/DP Coupler拖至ProFibus Mster中,如下图所示:

l       设定ProFibus属性

在硬件组态中双击DP/DP Coupler打开其属性对话框,在ProFibus对话框中设置DP/DP Coupler的站地址为3,如下图所示:

l       组态通信接口区

根据项目需求,组态DP/DP Coupler模块的通信接口区,如下图所示:

注意

① 两个ProFibus网络的数据通信区必须要完全相同(包括长度和数据类型),否则模块将会报通讯故障;

② 如果DP/DP Coupler交互的数据大于4 Bytes,应该使用“Consistent”,并且调用SFC14、SFC15模块。

l       编程实现

采用“Consistent”类型的I/O数据,PLC自身实现数据按时间戳发送,因此须调用SFC14、SFC15以保证两个ProFibus网络之间的所对应得数据通讯在一个通讯周期内完成,如下图所示:

注意

① SFC14,读取DP标准从站连续数据;SFC15,向DP标准从站写入连续数据;

② LADDR: 模块的I/Q区域中已组态的起始地址;

③ RET_VAL:返回错误代码;

④ RECORD:被读取用户数据的目标区域或要写入用户数据的源区域(DB数据块),必须与用STEP 7为选定模块组态的长度完全相同,只允许数据类型BYTEBYTE与长度之间应该有空格。

为了保证两个ProFibus网络正常使用,将OB85-OB87加载到CPU中防止因通讯故障导致CPU停机,程序块列表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