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常见故障你知道怎么维修吗?

楼主(2017-11-10):
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之报警故障导读:检测器件是数控机床伺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检测各控制轴的位移和速度,在实际使用中,由于磨损和污染,经常会出现检测器件故障,造成伺服电机系统无法驱动机床正常运行。现在我们一起解析西门子伺服电机常见故障及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

       第一.电机上电,机械运动异常快速(飞车)出现这种伺服整机系统故障:
       此类故障,应在检查位置控制单元和速度控制单元的同时,还应检查:
       ①脉冲编码器接线是否错误;
       ②脉冲编码器联轴节是否损坏;
       ③检查测速发电机端子是否接反和励磁信号线是否接错。一般这类现象应由专业的电路板维修技术人员处理,负责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二.电机上电,机械振荡(加/减速时)引发此类故障的常见原因有:
       ①脉冲编码器出现故障。此时应检查伺服系统是否稳定,电路板维修检测电流是否稳定,同时,速度检测单元反馈线端子上的电压是否在某几点电压下降,如有下降表明脉冲编码器不良,更换编码器;
       ②脉冲编码器十字联轴节可能损坏,导致轴转速与检测到的速度不同步,更换联轴节;
       ③测速发电机出现故障。修复,更换测速机。维修实践中,测速机电刷磨损、卡阻故障较多,此时应拆下测速机的电刷,用纲砂纸打磨几下,同时清扫换向器的污垢,再重新装好。

       第三.主轴不能定向移动或定向移动不到位出现这种伺服整机系统故障:
       此类故障,应在检查定向控制电路的设置调整、检查定向板、主轴控制印刷电路板调整的同时,还应检查位置检测器(编码器)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来判断编码器的好坏(应注意在设备正常时测录编码器的正常输出波形,以便故障时查对)。

       第四.坐标轴进给时振动:坐标轴进给时振动应检查电机线圈、机械进给丝杠同电机的连接、伺服系统、脉冲编码器、联轴节、测速机。

       第五.伺服电机出现NC错误报警:
      NC报警中因程序错误,操作错误引起的报警。如FANUC6ME系统的Nc出现090.091报警,原因可能是:
       ①主电路故障和进给速度太低引起;
       ②脉冲编码器不良;
       ③脉冲编码器电源电压太低(此时调整电源15V电压,使主电路板的+5V端子上的电压值在4.95-5.10V内);
       ④没有输人脉冲编码器的一转信号而不能正常执行参考点返回。

       第六.伺服系统报警:
       伺服系统故障时常出现如下的报警号,如FANUC6ME系统的416、426、436、446、456伺服报警;STEMENS880系统的1364伺服报警;STEEMENS8系统的114、104等伺服报警,此时应检查:
       1、轴脉冲编码器反馈信号断线、短路和信号丢失,用示渡器测A、B相一转信号,看其是否正常;
       2、编码器内部故障,造成信号无法正确接收,检查其受到污染、太脏、变形等。
  (1)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之OH报警。

       OH为速度控制单元过热报警,发生这个报警的可能原因有:
  ①印制电路板上S1设定不正确。
  ②伺服单元过热。散热片上热动开关动作,在驱动器无硬件损坏或不良时,可通过改变切削条件或负载,排除报警。
  ③再生放电单元过热。可能是Q1不良,当驱动器无硬件不良时,可通过改变加减速频率,减轻负荷,排除报警。
  ④电源变压器过热。当变压器及温度检测开关正常时,可通过改变切削条件,减轻负荷,排除报警,或更换变压器。
  ⑤电柜散热器的过热开关动作,原因是电柜过热。若在室温下开关仍动作,则需要更换温度检测开关。
  (2)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之FBAL报警。

       FBAL是脉冲编码器连接出错报警,出现报警的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
  ①编码器电缆连接不良或脉冲编码器本身不良。
  ②外部位置检测器信号出错。
  ③速度控制单元的检测回路不良。
  ④电动机与机械间的间隙太大。
  (3)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之OFAL报警。

       数字伺服参数设定错误,这时需改变数字伺服的有关参数的设定。对于FANUC0系统,相关参数是8100,8101,8121,8122,8123以及8153~8157等;对于10/11/12/15系统,相关参数为1804,1806,1875,1876,1879,1891以及1865~186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