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指针的疑问

楼主(2017-11-11):
最近看指针程序,P#DB2.DBX0.0 BY72这个指针,有几个疑问,查看网上资料还是不太懂,可能我水平太低,希望不吝赐教:1.DBX0.0指的是不是我数据块DB2里的那个STAT0,要是DBX20.0是不是指的是STAT5呢?2.这个BYTE72啥意思?REAL貌似是双字啊,72得多少REAL呢?
问的里面可能有一些小白的问题,希望各位多多指正

网友A:
1、DBX0.0指的是STAT0所处的位置的地址,而非指STAT0的内容。

2、BYTE72是指DBX0.0开始的连续72个字节的数据区域,如果DBX0.0 BYTE4,那么就是指向STAT0的内容了 。

3、72个字节除以4,得到的是18个双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