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变量记录中怎么通过一个二进制变量触发启动数据归档[

楼主(2017-11-11):
  1. 指点一下怎么通过变量触发启动归档

  2. 还有wincc online table control 控件显示异常,归档的前后几次数据一样的话,就第一次显示数值,后几次都是空白,有没有大神给指点一下,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到西门子技术论坛问问,那里这方面的资料多,数据归档不是一两句话更说的清楚的,西门子论坛的回复比较全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西门子技术论坛问问,那里这方面的资料多,数据归档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