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改造流程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7-11-11):
一.家庭电路改造流程及注意事项

电路改造安全第一

为避免发生装修火灾,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电力设计技术规范和有关规定进行施工,装修内层须使用防火装潢材料。装修时不能乱拉、乱接。要考虑便于检查线路,绝缘层破损要及时更换。

隐蔽工程:活管活线

   目前有很多业主,不知道什么叫“活管活线”,只要看见工人做的整齐了就觉得很好。其实,“活线”就是可以通过面板或过线盒直接拉出来的线。为的是以后线路老化或出现渗水等意外情况时可以不动家里的墙面和地面,轻松换线。因此一些看来起横平竖直的管线其实是不符合预埋管线施工标准的。横平竖直的管线看起来显得很规矩,线路却是一次性的,仅适用于可以拆换的明线。家庭电路系统是装修中的隐蔽工程,如果施工不规范,也有可能变成隐患工程。因此,业主一定要提前留意,预埋管线是否做成了可以抽换的“活线”。

   注意:做活线管的基本工序为:位置确认---综合设计---开槽---布管---固定管---试穿线---穿线---封槽。

真材实料:安全有保障

  电路改造中,主要的材料就是电线和套管。那么,怎样选择合格的产品对大多新手来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面对众多的电线产品,选购时一般应选用大中型企业的产品,过于便宜的不要买。比如目前的2.5平方毫米的铜芯线,每100米的材料、制造成本在100~110元之间。若卖价低于100元很多,则表明其线材不是采用了劣质原材料就是长度不够。电线(PVC)套管的选购就简单多了,一般壁厚达到1.3~1.5就可以,拿过来放在地上,站上去踮踮,不变形不开裂的就行。

  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产品标识,一般正规产品都有厂名、厂址、品名、规格、额定电压、3C认证编号以及阻燃数值。

合理预算:避免布线陷井

 目前大多数非正规公司,在线路改建这一项中,都是含糊其辞。按米报价,以实际发生计算。结算时才发现,最初报的二千块的改造费用已不知不觉成了三千、四千甚至更高。因此,大多数业主在线路改建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花多少钱,只听说水电改造费用不菲,为了压缩装修费用而宁愿今后拉接线板或接明线也不愿事先在隐蔽工程中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实,如果自己能多花点心思,完全是可以避免此类问题的。首先为自己准备一把卷尺,根据装修家具摆放图,在墙上和房顶上标注出需要增改的插座和灯。然后,自己量一遍(记住,插座和照明不在同一回路上,所以,千万不要混着拉线。插座从插座上就近引线,灯从灯上就近引线才是正确的)。然后根据装修公司所给的报价计算一下,一般误差率不会超出10%。当然,目前有很多专业的布线公司,都是在布线开始之前就已经把价格报出来了,而且大都会在合同中注明误差率。但就报价来说,也存在不少差异,这就需要业主们的火眼金睛来判断了。施工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所报价格中所含项目及未含项目。有的报价高,但最终未必就真是高得离谱,有的报价低,也不一定就真实惠。

 理性消费,不要因小便宜吃大亏才是关键。

规范施工:细节决定成败

装修布线之前,首先应将所有电路进行综合设计、进行总体规划。这样不仅节省时间,也有利于以后的检修维护。在这方面,弱电的要求则更细致些。现代家庭中,音响及网络可是算得上是基础的家用电器了。但在装修中,提前考虑并预埋管道的相信不多。等到装修结束搬新家后,再想起来却为时已晚了。那么,要避免此遗憾的最佳办法就是,提前考虑,提前准备。未来几年中,可能应用到的家用电器有哪些,准备如何摆放都需要提前规划。比如音响,可以先确定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确定购置的价位,然后,根据规划预留空管或直接布线到位,等设备买回来即插即用,自然惬意许多。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预料未来家中可能会增加什么系统,那么,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起码有一套星型分布的活线管道,需要时穿线即用。再有就是目前有很多家庭,电视都采用壁挂或嵌入式,那么,在布线施工前就必须提前和施工人员讲清楚,包括有无其他视音频信号源也需要提前说明,这样,所有线路才能一步到位以达到最佳效果。

常生活中如何注意用电安全

日常生活中,首先不要私拉乱接,私拉乱接是违反用电制度的,在安装上不符合要求,最容易出事故;另外,在日常生活中换灯泡、擦灯泡的时候,先将电流关上,不要用湿手、湿布擦灯泡,要站在木凳或桌子上,不要站在地上去擦,防止开关万一失灵漏电;螺丝口灯泡的金属部分跟地线通着,电灯开着的时候灯头有电,露在外边的螺丝部分,人的手碰着就触电,需要特别注意。

二.家装电路改造常见问题集锦

    Q1: 强电弱点怎么区分

    A:简单的说36V以下算弱电,220V算强电 ,需要注意的是:强\弱电线不得放在同一根管内 ,平行间距不得低于50CM,交叉必须呈90度直角,避免斜面影响

    Q2:电路改造能否一步到位

    A:电路改造分三大步

    1:设计

    这需要实地勘测,需要与装修风格及家具摆放相结合

    提交初步设计方案及报价,专业公司在报价上一般是没有误差的,如果您认可了方案及报价,则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签约及开工安排了。

    2:施工

    在装修(没有主体结构改动)开始之前,水电改造就得进场了。从定位--施工--交接--验收一条龙下来,装修公司就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了。

    3:安装

    当装修快要结束,一般是在刷最后一遍墙漆之前开始安装

    Q3: 如何避免电路改造上的陷阱

   A:电改的陷阱有很多种:

    1、报价陷阱,一般在询价时就得弄清楚价格所含项目,是单根线还是整组线;

    2、距离,按米算的非专业公司,大都没有免费维护,所以,基本上都是采用绕的方式,能多走线尽量多走。如此一来,价格差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最好的避免方式就是:先确定位置,然后尽量走捷径,也就是直线。一般价格专业公司相差并不大,主要得看所选用的材料以及所含服务项目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