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能用作S7-1200上位机组态软件吗?

楼主(2017-11-11):
现在手上一个项目是S7-1200,电脑上安装了TIA V14专业版,由于以前上位机组态我用的是WINCC6.0,我是WIN7 64位系统电脑,不想安装两个软件TIA V14 和 WINCC 7.4,所以想问下能不能用TIA V14组态上位机?TIA V14与WINCC 7.4有什么区别?如果用TIA V14组态运行如何配置?

网友A:
请安装TIA WinCC专业版,当然你或许得不得不购买正版了。

WinCC V7.4与TIA WinCC不兼容,因此你只能二选一。

网友B:
你的Wincc6.0移植到V7.4或是博图V14中可能会有问题,先看看我从6.2移植到7.3的过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1711/735258_1.shtml

网友C:
楼上胡说八道,TIA里面可以安装WINCC,从博途里面可以组态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