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转换器漫反射和对射

楼主(2017-11-11):
请问闸机通道上的对射传感器和检测儿童的漫反射传感器的区别,他们分别是入光还是遮光呢??请给我讲一下  谢谢。

网友A:
对射,一个发一个接。

漫反射传感器,自己发自己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射,一个发一个接。漫反射传感器,自己发自己收

分别是入光通还是遮光通呢

网友B:
对射型就是一个发光体,一个接收;漫反射型的就是同时发光和接收。对射型的检测距离较远,漫反射的相对距离近不少。光电传感器都可以选择常开型和常闭型。

网友C:
常规都是有光接通,但是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做遮光接通(遮光接通常用于槽型光电之类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都是有光接通,但是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做遮光接通(遮光接通常用于槽型光电之类比较常用)

人体经过通道时候挡住光,对射传感器断开。 就是我说的这两种传感器 对射和漫反射都是入光通对吗

网友D:
学习一下很好的资料

网友D:
学习一下很好的资料,看一看。谢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下

网友E:
对射的距离长,漫反射的距离短。

网友F(2018-02-09):
对射的就是一对的 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漫反射只有一个 自己发自己收  不太建议使用漫反射的 因为 我们之前用的漫反射的 中间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频频误发信号 后来查出来是因为 我穿的反光服 走动的时候会 误发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