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7S411和三菱FX2N-485-BD板通讯

楼主(2017-11-11):
请问一下以下设置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导致了通讯不上:通讯线是我自己焊的,485板子的RDA+SDA接台达485通讯的6号脚,RDB+SDB接台达485通讯的1号脚,通讯协议用的是RS485,通讯设置是7,E,2,19200,是使用一台触摸屏与两台PLC进行通讯的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通讯不上,改了通讯参数也通讯不上,触摸屏显示03错误,想咨询下还有哪方面的可能性会导致通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通讯不上,改了通讯参数也通讯不上,触摸屏显示03错误,想咨询下还有哪方面的可能性会导致通讯不上

网友B:
通信协议呢?选的是什么通信协议?你触摸屏通信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C:
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D:
接线也可能出现问题

楼主:
通讯协议如上所示,麻烦大家看一看

网友E:
用4W485通讯

网友F(2018-08-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我最后是用com1 232通讯上的,直接用232九孔通讯线,但是485就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G(2019-04-17):
请问一下以下设置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网友H(2020-03-16):
请问后来成功了没?我们之前也没通讯上,打电话问客服,说是不支持三菱485,后来我们直接把屏换成威纶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