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指令

楼主(2017-11-11):
子程序调用指令,如果指令激活时是先跳转到子程序,那么如果子程序调用没激活的时候呢,那子程序也是跟左母线连接在一起的,那还会不会也扫描子程序,扫描的话那还执行吗。

网友A:
如果子程序没有激活是不进行扫描的,你可以看看调用子程序的CPU扫描周期设不调用时候的扫描周期。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做PLC程序常常会遇到同线圈输出的问题,但是我们将一个线圈用在两个子程序中,两个程序不存在同时调用,就不会出现同线圈输出的问题。这是不是就验证了没有被调用的程序PLC是不进行扫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子程序没有激活是不进行扫描的,你可以看看调用子程序的CPU扫描周期设不调用时候的扫描周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做PLC程序常常会遇到同线圈输出的问题,但是我们将一个线圈用在两个子程序中,两个程序不存在同时调用,就不会出现同线圈输出的问题。这是不是就验证了没有被调用的程序PLC是不进行扫描的。

也就是说如果子程序调用的指令没有被激活条件不满足不进行调用的时候,程序扫描只会扫描到fend然后就转回到0步继续扫描了,而不对子程序进行扫描读取计算和输出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