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P2的DEVICENET配置

楼主(2017-11-11):
请问各位大大,我想通过欧姆龙DRT2-MD32ML模块实现与机器人通讯,然后通过编程给出开关量,控制这个模块的某个输入输出节点,实现对焊机的控制,模块拨码11,接到X801上,通电后MS/NS都亮,在DEVNET下给出定义,INBO=11,0,X2,OUTBO=11,0,X2,A10工艺包也配置好了,请问如何编程对模块的指定节点进行控制

网友A:
你配置成功了没有?也就是DEVICENET前面的红灯亮了没有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C(2018-08-09):
配置好,通讯成功了,就是DEVICENET前面的红灯亮了后,设置好I O 就可以用了。或者强制输出一下,响应的地址亮了即可

网友D:
 你好,我是苏州创必达智能科技的。我们公司主营:工业平板电脑,工业显示器,嵌入式工控机。您如果有需要了解的,可以随时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5950907903(微信同号)。打扰了,请谅解!

网友E(2018-12-14):
不错,有用到,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