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mcgs的问题您帮我解决

楼主(2017-11-12):
本人mcgs小白接了一个用MCGS控制PLC的工程 2个7062TD控制 FX1N 60 MT -001 一个走串口 通过fx1n 485 bd控制PLC另一个用232编程口控制

然后我是因为两个屏距离PLC大约30米 买30,米因为232转422(三菱通讯线)太贵所以准备用通讯线一端的232母头通过DB9的公头转换一下 然后触摸屏的232接db9的母头 然后DB9公母之间用2芯的屏蔽线链接一下

结果屏和三菱PLC通训不上(以前一个屏的时候用编程口可以通讯)无论是485还是232口

最后按照原来的三菱通讯线直接链接也不好使了。所以 后来换了个PLC也不好使

两个屏都不好使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是屏的232/485接口坏了吗?

网友A:
买一个无锡北辰自动化公司出的那个三菱串口转以太网转接头插PLC上,两个触摸屏全部用网口通讯多好,哪来那么多烦心事

网友B:
首先检查触摸屏的com口正确与否,它是可以切换232/485的通过内部拨码的方式;

其次9针口对应的接线顺序,包括对应针脚应该没问题吧。

最后触摸屏有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可以试一个,如果仅仅是软件方面的故障的话!

网友C:
先短距离测试一下。

网友D:
建议仔细检查线路,经常是线路接法上的问题

网友E:
杀伤性安心安心

网友E:
洒下西安市西安市献爱心

网友F:
既然触摸屏与PLC都有485,为什么不全部采用485连接,还要分成两部分,直接组成一个网岂不是更方便?

网友G:
楼主也是真逗,三台通过485连接不就行了

网友H:
楼主很爱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爱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引用 网友I:
楼主也是真逗,三台通过485连接不就行了

大哥 我屏的串口只有一个 232/485请问我怎么连接PLC

楼主:
我的plc只有走的是485bd一个屏 是7062td 另一个也是7062td 主屏用FX串口跟plc的485bd连接 从屏 也走485跟主屏的485连接吗?都和plc同时走一个串口吗?程序怎么做事串口数据转发吗?那串口的com口选择1还是2

网友D:
好坏测试一下就行

网友J(2018-01-10):
查一下9针头的接线

网友K(2018-03-02):
引用 网友J:
查一下9针头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