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输出无信号

楼主(2017-11-12):
我这个欧姆龙cp1h-XA的内置模拟量输出没有信号,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个人感觉你的梯图中MOV指令使用有问题,设置和接线都没问题!

在此普及下CP1H内置模拟量AD/DA模块的用法说明:

以上是欧姆龙的操作手册的内容,可参考,按照正常的接线和设置后,可从梯形图中读到模拟量的值,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的电压或电流值来判断是否故障!

亲自用一次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模拟量输出你设置了吗?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