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师傅能不能帮我看看这是几平方的线?

楼主(2017-11-12):
谢谢……想把10a的换成16a或者20a的……

网友A:
不是2.5就是4平的,确定不了

这个你自己很好判断,四平的明显粗

网友B:
看照片应该是2.5平方的线,如果要把10A的断路器换掉的话,建议最大换成16A的,因为2.5平方的线额定电流是10A~15A,换成再大的话对线路的保护就不是最妥当了,主要还要看线路的负载和布线的环境,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应该是2.5平方的线,如果要把10A的断路器换掉的话,建议最大换成16A的,因为2.5平方的线额定电流是10A~15A,换成再大的话对线路的保护就不是最妥当了,主要还要看线路的负载和布线的环境,仅供参考。

不好意思哈哈,才发现板子上写着呢,2.5平方的,换个16a的空开,带一台2匹一级能效的柜机空调和一台55英寸液晶电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这电气图可以,标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