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CLINK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7-11-12):
程序是照着论坛里写的,可以读不能写,PLC是台达EH3,变频器是台达VFD-L,麻烦各位师傅帮看看。

网友A:
1:注意一下是不是写的时候地址搞错了,

PLC 的D1496-D1497 对应变频器的H2000-H2001 参数

改变PLC 的D1496 即可下达命令给VFD(例:D1496=H12=>变频器正转启

动;D1496=H1=>变频器停止)

改变PLC 的D1497 即可改变变频器的频率(例:D1497=K5,000,变频器频率变

为50KHZ)

2:变频器操作模式设置。

 读取数据与模式无关。但写操作数据时变频器的设置模式可能有影响。

 􀁡02-00 第一頻率指令來源設定 04:由通信RS485 輸入

 􀁡02-01 第一運轉指令來源設定 03:由RS-485 通信界面操作鍵盤STOP 鍵有效

3:设定启动PLC LINK 读写功能同时在一个轮询时间〈M1354〉。启动前设置M13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注意一下是不是写的时候地址搞错了,PLC 的D14...

 谢谢,我照着手册用软件里的多机设定精灵试了一下,还是一样只能读不能写,勾上同步读写时感觉连读取都不行了,接线是,PLC上485口两线直连变频器的,监控时用的线是那种CH340驱动的程序下载线,实在不明白是哪里问题,如果步骤没错,怀疑是不是VFD L变频器不支持这个模式,用MODWR,MODRD测试时是没问题的

网友A:
PLC LINK 以MODBUS 通讯协议为基础来作通讯。用MODWR,MODRD测试时没问题。必定能用。

先用多机设定精灵调通,再写程序吧。